风景
信捷plc电缆

楼主(2010-08-15):
今天刚接触信捷PLC,看通讯口和三菱的有点像,电缆能互换吗?

网友A:
不能互换,可到信捷官网下载手册资料。

网友B(2010-11-24):
和台达DVP的一样

网友C(2011-07-09):
可以跟台达DVP系列编程电缆互换

网友D:
信捷和台达的都是232的,三菱是422的所以跟三菱的不能通用,可以用台达的下载线。

网友E:
就三根线

网友E:
信捷PLC
[upload=1]

网友F:
信捷和台达的都是232的,三菱是422的所以跟三菱的不能通用,可以用台达DVP的下载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