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三菱触摸屏与PLC通讯问题

楼主(2010-08-15):
各位,今天遇到一问题,三菱F940触摸屏与FX1S PLC可以通信,但与FX1N 连接时触摸屏时出现通讯错误,请知道的高手帮忙,急。

网友A:
问题有可能出在通讯设置上。你自己看看

网友B:
设置问题

网友C:
可以上傳設置方式嗎?幫你瞧瞧.

网友D:
通讯线没问题的话,就是设置了,

网友E:
应该是两个PLC的通信设置不一样

网友F:
通讯参数设置不一致

网友G:
在通讯设置串口看下端口设置正确不

网友H:
plc与屏的通讯参数不一致

网友I:
触摸屏的参数设置也要正确才行通讯。。。

网友J:
应该是触摸屏里的通讯设置不对,检查一下吧。

网友K:
是通信設置問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