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请教GX-DEVELOPER-VEYSION7软件问题

楼主(2010-08-15):
请问各位,三菱XE-DEVELOPER-7软件有仿真功能吗?还用不用要另加安装仿真软件.谢谢

网友A:
如果你的GX-7里面内自带了一个GX-6(梯形图仿真软件)的话就不需要了,只要把-6的也装一下就行。没有的话装了GX-7之后再下一个-6装上就行了,电脑上用了这两个软件就能仿真

楼主:
谢谢一楼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