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耐德TWIDO系列PLC与变频器如何实现MODBUS通讯?求帮高手!

楼主(2010-08-15):
最近接触到施耐德PLC与变频器的MODBUS通讯问题!首次接触手头上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资料可以参考,所以求助论坛!希望有这放面经验的前辈指点指点。或是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给我一份,先谢过了。施耐德的资料实在难找!我手上有部份西门子的资料大家可以交流下!

网友A:
我做过与电力仪表的modbus通讯,用coom 宏比较简单。

楼主:
COMM宏定义里的C—RD1W 开始地址20 字个数8 读的这8个字分别代表什么含义?
C—WD1W 开始地址30 字个数8 写的这8个字分别代表什么含义?

网友A:
给你我以前的程序吧,程序的2、3、4、5、6、7是通信 ,读1、2、3、4号站6号字地址开始的56个字,写5号站10号字地址开始的3个字。
下载积分:+3(wsir123) 热心助人

楼主:
毛有变量表

网友A:
1、2、3、4号站的读回的数据起始地址分别为%mw607、707、807、907,在程序中没处理这些数据所以在程序中看不到,5号站的地址%mw536、537、538是写出的数据,在程序行第10行可以找到。你也可以编辑comm,在变量中打勾即可在变量中看到注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