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一个怪问题

楼主(2010-08-15):
早上5点多,一台机器坏了,值班电工去修理,搞到7点多,没修好。于是打电话叫我。到机器旁一看。把急停按钮给短接了,PLC输入接通,机器不转。我当时以为就这点毛病,可是打开机器还是不运行。检查PLC外部输入也没发现问题,当时就怀疑PLC被设备厂商做手脚了。由于没带笔记本电脑,无法查看程序。故停下。当下午带笔记本来已连接就能读出程序。(原来PLC有密码保护,曾经试过想打开程序学习一下)可发现是空程序。奇怪,以前也没听说能自动删除程序的PLC,不知那位遇到过,告知一下。解解惑。用的是台达SX系列PLC.另外,下午又遇到一个问题,与PLC连接的文本屏TP-04出现通讯1连接错误。也搞不懂。这两台机器都是在运行中出现问题的。最后检查才知道通讯接口坏了。可是PLC与TP-04用485通讯连接的,都是台达的,它的产品就这麽一个质量吗?真担心。我公司里一半机器都是用台达PLC,加上这次坏的,已经有4个出问题了。你们说台达的质量让人放心吗?那位达人告知一下,如何解决。

网友A:
虽然没见过台达的PLC,不过总比国产精品PLC海为好吧,顶台达,我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也是台达生产的,很好

楼主:
台达的质量比三菱的还差点,可能我遇到的是例外吧。但是它自己咋会自动删除程序呢,搞不懂。还有TP-04的通讯端口也烧毁了。
下载积分:+1(jackal) 台达的质量比三菱的还差 ..

网友B:
高端的拼质量,低端的拼价格,一分钱一分货嘛,要淡定。
Good Luck

网友C:
是觉得有点奇怪,很想看到解释。

网友D:
我公司用的台达VFD-B变频器,其中一台用在转矩控制中,经常坏,后来就换掉了。而另外两个用在风机控制中,一直使用正常

网友E:
台达的质量一般,但是台达的工程师还是有水平的

网友F:
我个人感觉台达的工控产品防腐效果很好的,在我们公司腐蚀性极强的车间,台达触摸屏就没坏过,而原装的OMRON几乎一年换两个.

网友G:
请问 6楼朋友,台达VFD-B的变频器有转矩控制功能吗,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,学习了

网友H:
我用的台达PLC和变频器加起来已经百余台了,三年多时间里就一台变频器的反转控制端输入电阻断路,还没发现其他问题,没你说的那么差吧!

网友I:
台达的变频器还是不错的,我们单位的N多变频器从来都没坏过!!!PLC那些就不知道了

网友J:
台达的变频器是不错的,我使用的体会是7.5KW 以上不怎么坏,小功率的容易坏些。

网友K:
台达重来没用过 不说什么。 只用三菱的飘过

网友L:
什么品牌都会有质量问题的时候,就总体来说,我觉得台达的性价比好过三菱,
台达这几年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。

楼主:
在这里,我想大家申明一点,我并不是来比较三菱和台达PLC质量问题的,在感慨之余才发的牢骚。主要是谁遇到我所说的PLC故障,它产生的原因想弄明白而已。谈的是技术问题。不要扯远了话题。市场销售和产品质量之类的不是我们打工仔所考录的。

网友L:
技术,脱离了成本控制,还叫技术吗?

网友L:
就你一个人懂技术,别人都是搞销售的。
有时候搞销售的人是技术做得太好了,不想玩了才转行的。

网友M:
我们厂用有台达E系列的变频,质量不是怎么好

网友N:
这种现象我见过,有两种情况,一是人为就是不是很有经验的小鸟读不出就把PLC清空了。这点是打死不认的。第二是外部接线有问题,强电串入通信线或外部短路。台达的东东还是不错的,相信台湾同胞的东西吧!

网友O:
华哥只是路过而已

网友P:
我这台胶囊机也是用台达的PLC和变频器都江堰市六年了都没有问题。。没事呀。。。是厂家工程师做了手脚吧。。。也想知道答案。。望大大侠解答。。

网友Q:
我印象中台达的plc和三菱的很像,我觉得有可能模仿三菱的plc的某些功能了,听说三菱的上面电池坏了程序是可以清空的

楼主:
对,三菱PLC电池没电了,会丢失程序的。几年前曾经遇到一次。但是台达的这台PLC是在运行中自己出现丢失程序的,所以搞不明白。那位知道的告知一下,好做个预防手段。

网友R:
引用 网友B:
高端的拼质量,低端的拼价格,一分钱一分货嘛,要淡定。
Good Luck
真理。。。

网友S:
是厂家工程师做了手脚

网友T:
自动删除程序,还真有这事?不过我想你们公司是不没把工程尾款给厂商,厂商才做的手脚啊,沟通一下好了,毕竟做设备也不容易的!

网友U:
我用台达SC,感觉也是老是不稳定~~

网友V:
!可能不是自动删除程序了,可能是因PLC存贮器坏了,而造成数据丢失。

楼主:
不是的,我公司与设备厂是老关系了,不可能做手脚,最多把程序保护起来,不让我们看。gumeng 说的是一种可能,问题是我有从新做了一套程序灌进去,又能正常使用了。运行两天了,也没发现啥问题。(其实程序也不是多复杂,一年前我曾在论坛发过求助帖,幸好我自己研究了一下,做出一份备份程序,才不至于花钱让设备厂给灌程序,耽误生产)

网友W:
程序是空的是因為程式禁止上載.485應該是接頭沒鎖緊震動而接觸不良吧.查看看.

楼主:
不可能,485接口拔下又插了几次,不行。换到另一台PLC再试,同样不行。所以断定文本屏通讯端口烧了。

网友X:
是不是在解密时把程序给破坏了删除了.不了解解密时不要乱解.后果严重也!

网友Y:
这不是PLC自动删程序,可能是PLC出问题了把程序丢了,去另一台读出程序再下进去就好啦

网友Z:
大家都探讨台达的产品,我感觉台达的变频器还可以,V系列的变频器的低频转矩一般。
几年前用过低端的plc,感觉一般,接个ab相编码器,不断正反转,数据就偏移了,模拟量输出8位。不过,一分价钱一分货嘛!

楼主:
机器是在运行中突然丢失程序的。重新灌进程序又好了。再说厂家都做PLC程序保护了,有密码。曾经解过,但是没解开。

网友AA(2010-09-22):
台达PLC我在使用中不大稳定,但台达触摸屏还可以我用过好多

网友AB:
台达的技术支持很吊的!我打电话过去问点技术问题,直接回答没听说过,我们台达没问题的。。。。。。
很无语。。。。我们一年可要用好几百台变频(1.5KW-110kw),这次一下坏十多个就这么个回答,以后再这么用他们的产品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