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新问题!!电脑输出DC5V信号怎样做PLC的输入信号

楼主(2010-08-15):
工厂有一调试用设备,是刷条码后自动对家用电器的各项参数(绝缘/功率等)进行测试。测试进度在电脑屏幕中显示。而每次测试中电脑都会输出一DC5V的开关量电压,以驱动外部继电器工作。现在需要将其输出的DC5V信号改为PLC的输入,来程序控制继电器。而问题是PLC的输入一般只接受DC24V的信号。请问各位师傅,该怎么做才可以利用DC5V作为PLC的输入呢???

网友A:
用光耦转换一下就可以了
工控学徒,虚心学习

楼主:
请问能具体说一下吗

网友B:
你不是可以上网吗?随便搜一个光耦(比如PC817)的典型电路不就可以了!

网友C:
你加一个可控硅,用DC5V作为可控硅的触发电源,来控制可控硅的开和关

网友D:
如果时间允许,你还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转换。

网友E:
加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

楼主:
既然做工控类的,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自己用电子元件拼凑出这类功能的,不美观!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其他方法,最好是集成模块转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