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请教三菱PLC在线故障

楼主(2010-08-16):
请教各位大师三菱PLC一在线程序就关闭是啥原因?

网友A:
在线模式应该不允许操作编程的

楼主:
请教我的电脑装三菱8.52版本为什么装不上,重装驱动也不行,驱动是XP 2002

网友B:
安装时提示什么?是不是你原来的软件没完全卸载啊。

网友C:
你的软件不支持在线的,用一个新的版本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在线模式应该不允许操作编程的
在线模式也可以。也就是运行状态下修改编程的。
在线打开就关闭,可能软件或者系统的原因占多数。
特别是使用快速安装优化精简版的操作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