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能扩展多少模块

楼主(2010-08-16):
现在有一个工程方案,需要主机PLC + 开关量扩展 + 模拟量输入扩展 + 模拟量输出扩展,打算采用三菱的FX 1N或FX2N或FX3U的 PLC,3个型号的plc分别能扩展多少个啊?资料上找了好长时间找不到。

网友A:
FX1N控制规模:24~128点。
FX2N控制规模:16~256点。
FX3U控制规模:16~384点。
Good Luck

楼主:
也就是没有模块多少限制,只要少于上述的点就可以了?

网友A:
模块的链接数取决于你使用的模块类型,以FX2N的链接为例,其链接FX2N-2AD的数量为8台,而如果使用FX2N-1RM-SET就只能链接3台,因此,请参照你的样本。

网友B(2010-11-23):
模块不能超过8个,这是CPU限制的,CPU的认不到超过0~7之外的地址。
然后还要看供电,PLC里的5V电是有限的,考虑到这个情况,FX2N一般连接5-6个就差不多了,FX1N连接4个左右比较稳定。
同时还要考虑C兄说的点数上限,这个通常不会超过。

网友C:
用FX 调试机器 真是急死人啊 还是用Q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