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
s7-200 CPU 226 RUN TERM STOP开关下面的0, 1拨码是干什么用的?

楼主(2010-08-16):
请教各位老师s7-200 CPU 226 RUN TERM STOP开关下面的0, 1拨码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A:
帮助 -》 索引 -》 模拟电位器

网友B:
模拟电位器干啥用的,平时都没有用,什么时候能用到它呀

网友A:
帮助 -》 索引 -》 模拟电位器 帮助里说:模拟电位器的设置时Siemens的错误。不信你去帮助里看看去。

网友C:
对应的两个特殊功能寄存器,就死模拟量电位调节的按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