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cpu 224xp cn与PC通讯问题

楼主(2010-08-16):
现在我要用电脑连接CPU 224XP CN 但是在通讯的时候 点击通讯栏里的刷新时可以读出PLC的站号和波特率 但在PLC型号一栏上出现的是UNK。。。什么的 点击下面的确定之后就出现硬件检测到一个校验错误就不行了 当我去上载和下载程序时也会出现硬件检测到一个校验错误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

网友A:
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?还有,你的通讯线正常么?

楼主:
4.0 sp6

网友B:
之前的版本 编写的程序 用SP6的 可能不行

网友C:
电脑有点问题或通讯线不良。

网友D:
这是通信线质量不好,串口线一般都没问题,现在的笔记本大部分没有串口,用USB转232或直接用USB/PPI编程电缆都不稳定,西门子原装的就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