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~欧姆龙PLC~脉冲信号到达一定的数值以后才有输出

楼主(2010-08-16):
请教一下怎么编写 脉冲信号到达一定的数值以后才有输出
最好有程序可以看一下
谢谢了

网友A:
比较指令

楼主:
请问下怎么编写这段程序~谢谢啦~

网友B:
你可以用脉冲结束信号如:A28003后面加条件,如有不了解我们可以切磋

网友B:
我的QQ:35476869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