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台温控表SSR输出电压信号可以驱动3个固态继电器吗?

楼主(2010-08-16):
请问,1台温控表的SSR输出电压信号可以接3个单相固态继电器线圈吗?能同时驱动3个单相固态继电器吗?

网友A:
可以的。你串联和并联都是可以驱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。你串联和并联都是可以驱动的
我想把3个单相固态继电器的线圈并联一起接都温控表的SSR电压输出端,让3个固态继电器同时导通/断开。不知道温控表的SSR电压输出端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带动3个单相固态继电器的线圈啊?这样对温控表的SSR电压输出端的电流有没有要求?

网友A:
可以的。你串联或并联都是可以驱动的

网友A:
你多大的固态呀,我们驱动190A的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B:
完全可以,我们设备上都是这么用的,能够同时接通,同时断开。

网友C:
应该可以的,我也这样做过

网友D:
你要看下温控表的输出最大电流有多少MA 再看下固态继电器最小驱动电流是多少 ??加起来看会不会超过温控表的输出

网友E:
楼主不放心的话多加一个固态继电器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