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奇怪的电机,做了近十年电器了,第一次遇到。

楼主(2010-08-16):
请教电机高手,我有一台15KW的直立式管道泵电机,星三角启动,输入电压380V正常,运行电流平衡15A,发现转速(1440)与同型号电机要慢,出力不够,水打不出去,查了管路都是好的,请问会是什么引起的。
厂家派人过来看了,查了好两个小时,拆开了电机,发现线圈好的,不过有味道。他们判定是电机坏了,怎么坏的,也说不出来。

网友A:
就是没力是不....是给水泡过了吧..

网友B:
15KW的马达15A怎么正常呢.???

网友C:
因该是转子断条了
下载积分:+1(linglong) 高手高手高高手

网友D:
线圈好的应该是 转子的问题

网友E:
15KW=15A?

网友F:
絕緣破壞了.

网友G:
15KW ,15A不正常。可能叶轮磨小啦。出水小,要不就是转子没有固定啦,如果电机没修过的话,就是这毛病 ,我也碰到过

网友H:
水泵电机正常运行是满负荷的,电流15A篇笑了,正常应该在30A左右的,如果进出水管都是正常的话,应该是电机的问题,还有水泵叶轮是否脱落或滚键了,
下载积分:+1(jiouling) 说得太对了

网友I:
建议楼主按以上所说的在检查一下。

网友J:
肯定是转子的问题了,转子内阻大了,电流小了。力也小了,当然不出水了。
下载积分:+1(linglong) 高手高手高高手

网友K:
我是修电机的,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。反转,接错线,线圈烧坏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
奇怪的电机,做了近十年电器了,第一次遇到。
http://ymmfa.com

网友L:
15KW的电机空载也不会是15A
xuehi

网友M:
线圈是好的话估计是转子断条才没力

网友N:
15KW才15A电流电机的输出功率明显不够一半!电机有没修过?

网友O:
从电流上看此泵肯定有问题,最起码没有达到15KW的功率,原因得根据实际情况找了!

网友P:
是不 是星形没有切换过来?

网友Q:
同意8楼的说法.

网友R:
师傅  我见过转子铁芯和轴移位的,看看转子

网友S:
很簡單的問題啦.你用到60HZ的馬達.當然轉速變慢又沒力啦.馬達銘牌注意一下

网友T:
电机转向、叶轮、或极对数有问题

网友U:
15A如果是相电流的话还差不多

楼主:
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。因为客户要用,寄到厂家修时间太长,所以我让一位门市部修电机的师傅修了,他拆开后线圈没有发现烧过的迹象。只是电机内部绑铜丝的线都 断了。为了安全期间,他帮我重绕了。不过装上后,故障依旧。所以肯定是转子问题。我想这种现象应该是电机本身问题,所以我在和厂家协商中》》》

网友V:
换个电机试一下了

网友W:
星三角没转换过来

网友X:
电机有长转子的,有短转子的,即L型,S型。看转子是否比定子短啊

网友Y:
电流15A肯定不正常,应该是线圈绝缘有问题或转速不够,

网友Z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。因为客户要用,寄到厂家修时间太长,所以我让一位门市部修电机的师傅修了,他拆开后线圈没有发现烧过的迹象。只是电机内部绑铜丝的线都 断了。为了安全期间,他帮我重绕了。不过装上后,故障依旧。所以肯定是转子问题。我想这种现象应该是电机本身问题,所以我在和厂家协商中》》》

绕组没有烧坏为何要重绕,修过电机的都知道15KW的电机端部整形定形后就算不绑也不会影响运转;三相电流平衡且温度也不会升高、也没有异味,说明定子没问题,如此大的电机转子断条的可能很小(不是没有),像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转子轴打滑(不是轴承位打滑)。你可以把转子拆下来,把轴卡住,用力转动鼠笼,如果能动那就是了。

网友AA:
供水压力正常否?

网友AB:
第一是检查线圈绝缘50-1000兆,第2看水叶有没有杂质堵了。

网友AC:
如果你测量的是接触器以后的线路,15A正常。你测量接触器以前的线,15A就是轻载了。你可以把电机脱开,用测速仪测下电机的转速。能有1400以上的转速,就算正常了。那就可能是叶片问题。

网友AD:
15KW  15A 的电流  这电流太小吧

网友AE:
晕死了,都是书呆子,15KW=15A还偏大呢,楼主不是说了星三角,是电工的自己去现场量量,不要老是抱到电脑不说实际,应该13~14A才正确,15A电流大了,肯定有些味道。那转速应该下降不多,在上1A电机绝对完蛋了。

网友AF:
如果不是叶轮处断轴,星角也正确,应该是转子断条,检查办法如下图
http://hi.baidu.com/luzhuang126/album/item/68b0da0788c4c4897a89477a.html

网友AG:
极数不对

网友AH:
有点搞 不懂!!!

网友AI:
同意七楼的意见

网友AJ:
100%是运行在星形接法。也就是电机控制电路故障星三角没有转换到三角形运转,所以电流小电机无力

网友AK:
不奇怪,一切都有原因的,只不过莫找着
互相学习

网友AK:
42楼那样电机早烧啦
互相学习

网友AL:
电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

网友AM:
好像是电机转子上的鼠笼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