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宏PLC编程

楼主(2010-08-16):
第一次做永宏PLC程序
请教各位!
程序中可以置位/复位输入点X吗?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使用置位和复位去控制输入点是吧? 这样的话,不能 。RS是针对中间级和输出端而言的。

楼主:
但我这有一前辈做的程序中出现了N多,
是最终程序。

网友A:
那看一下永宏的编程手册吧

网友A:
你把程序截出来看看 从微机的角度考虑 我觉得不能

网友A:
是不是这个指令?

楼主:


网友A:
迷糊了 x0的通断完全是外部控制 怎么会用R的控制?呵呵

楼主:
我也不理解

楼主:
有高人能指点一二吗?

网友B:
闻所未闻,期待解答!

网友A:
我刚下了编程软件 试了一下 也不行

网友A:
楼主可以把程序发一份 研究一下吗?
zsh2100@126.com

楼主:
我也试过了
和你的结果是一样
可他是怎么写上去的
不理解

网友A:
我先看看先 qq:1430113523

网友C:
是不是发错了,在里面看不到相关的程序段啊

网友D:
会不会是版本问题,我下下来看那个程序找不到你说的那个置位x哎,我用的是WINPROLADDER V3.00 BUILD:12308

楼主:
确实是版本的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是低版本
所以出现了乱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