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见了一台机器,就是普通三相电机

楼主(2010-08-16):
今天遇见了一台机器,就是普通三相电机,没有用变频器,就能调速。我看了一下,里面就有一个线路板,还很小,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原理。

网友A:
哪产的?
发个照片?

网友A:
我也见过...

楼主:
就是一个个人办的一个小机械厂生产的,很小,看着很简单,就是看不懂。

网友B:
拍几张清楚的照片大家分享一下吧

网友C:
估计使用三只双向可控硅组成的电源开关电路,楼主所说的调速只不过是降压运行而已,估计是这样的,请楼主发个照片,一便确认

网友D:
小容量的电机且转矩不大可以调压调速,吊扇调速就是这个原理。

网友E:
这个其实就是里面加了一三相可控硅调压而已。非标设备。功率应该不会很大。不超600MW。

网友F:
井底之蛙,,没有见过。。发个片上来看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