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欧姆龙PLC通讯问题

楼主(2010-08-16):
各位前辈大哥,你们好,最近刚开始学习欧姆龙PLC,选择的是CP1E系列的,因为需要上位机监控,所以选择了CP1W-CIF12的485通讯模块,采用的是HOSTLINK方式,但是我在组态王里面怎么测试都失败!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?请教各位前辈指点!

楼主:
RS232通讯板距离太有限!这个绝对不可靠的!

楼主:
说到这里!顺便问一下,各位朋友谁知道可替代CP1W-CIF12通讯板的国产货有吗!我这边用的比较多!这种相对次要的东西原装的价格实在有些贵!

网友A:
你要连多远,又选CP1E超经济,然后去选CP1W-CIF21超贵通讯,为啥不选CP1W-CIF11,100元左右,如果连这都说贵的话,就不要做工控了,在同行业CP1系列是最经济没有可替代,除非选国货,确实有些国货还是不错,价格跟CP1E相同。

楼主:
楼上这位老兄!不是觉得这个价格贵的问题,关键是这个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,这样一个东西卖两百五六十确实不合算,当然显的贵,什么东西都得衡量其价值所在。

楼主:
假如能上量,我另愿自己做,只是自己做没量去操这份心也没意思!

网友B:
呵呵
有些东西就是让我们很无奈啊
就那点两层的电路板
再简单不过的电路
价格却让人吃惊呢
确实有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自己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