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求助

楼主(2010-08-16):
我想问 PLC编程和电原理图 有时候 怎么能正确的 看清楚 哪个是哪个啊

网友A:
不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
我想问的是
PLC编程图和
电原理图 都是一个图设计出来时 触点怎么看 哪两个是一样的啊

网友B:
先讀書,再求知.
谢谢~

网友C:
编程时注解清楚点就可以了
谢谢~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先讀書,再求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