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模拟量变化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6):
如何让程序中的D101的值和d102的值逐渐的变化,也就是说,我需要给D101传送一个数值,不能直接就把这个数值传送到D101中,需要在几秒内,从零逐渐到达自己设定的值。让模拟量形成一个坡度,(这个数值是从触摸屏上传给程序的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多次不定时更改),现在向大家求助解决办法。
本人继续努力思考中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Y=KX
Y:输出值,X时间,也就是RAMP

楼主:
谢谢老师的回答,
如果我需要按下X1 5秒内 从0 到100 的程序时是不是

网友B:
首先要判断此数值与原熟知的大小关系,判读是加还是减

网友C:
K50是指50个扫描周期吧 要确定5S的话 的是恒周期运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