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缆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6):
用3x185+95 vv22 铜电缆,3根并联通过900A左右的电流时,电缆比较发热这正常吗?有无解决的好办法?望同行帮帮忙

楼主:
怎么没人赐教呀

网友A:
电缆有点发热是正常的

网友B:
夏天有点发热应该没问题,不过烫手就不行了

网友C:
30度时 450A 45度时 360A 55度时 280A 所指温度是环境温度 仅供参考

网友C:
另一根是干嘛的

网友D:
电缆选小了

网友E:
选好型的电缆使用时要看温升一般不能超出10度,至于载流量各个厂家的电缆载流量也有点偏差,国外大牌子的好点。国内的比厂家说的还会偏少。再看看使用环境等。

网友F:
选的有点小,实际是900A吗?

网友G:
185MM2電流安全電流300A三根並聯900A,而實際電流900A自身發熱再加壞境溫度時間長是不行的。可能的話在并已組就可以了

网友H:
前面几位的答案都可以参考

网友H:


网友I:
细了点,长时间通过900A会出现问题的

网友J:
3*185+95载流量300A

网友K:
电缆选小了,选240mm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