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300集成问题

楼主(2010-08-16):
各位,如何把wiccflexible安装到step7v5.4 sp3.1里面去,也就是把它们俩集成在一起,在step7v5.4 sp3.1里面能打开wiccflexible,具体应如何安装?

楼主:
没有哪位高手愿意赐教吗?

网友A:
首先,确保你欲安装的WinccFlexible与Step7的版本符合西门子软件兼容性列表。
然后,安装Step7,选择自定义安装,并勾选所有的选项。
最后,安装winccFlexible选择集成功能。
上述不能明白的话,可以去西门子官网下载F&Q——WinccFlexible的集成功能。
Regar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