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840D系统的落地铣镗床主轴偷停

楼主(2010-08-16):
西门子840D系统的落地铣镗床在运行过程中主轴突然停止,停止时操作面板上无任何报警,关电重启后机床又正常运行,每一个班都要停2—3次。请教高手解决!

网友A:
没有报警并不说明设备就没有问题。当出现故障时看看诊断界面中的主轴是否有那个没有激活。或者检测主轴驱动的指示是否正常。重点检查63;64;112;663;DB3*DBX6.1;DB3*DBX21.7;DB3*.DBX2.1等管脚信号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