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三菱A960触摸屏如何在页面切换时添加密码

楼主(2010-08-17):
想在触摸屏画面切换时添加密码输入,因为那一画面的参数不能随意更改。界面设计软件是GT Designer 2。希望达到的效果是,在主画面中按下触摸开关,当切换到另一个基本画面之前,弹出一个密码输入窗口(窗口画面),确认密码后切换基本画面,否则返回到主界面。在输入密码时,数字以*的形式显示。
盼高手指教!

网友A:
按键有个权限的选项啊
下载积分:+3(wei0212007) 热心助人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B:
在页面中可以设定安全等级。1~15级。
下载积分:+3(wei0212007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