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西门子S7-300编程软件问题

楼主(2010-08-17):
西门子S7-300编程软件,在SET PG /PC Interface里面为什么没有相应的选项,只有None.按ADD添加但也添加不了,是不是安装时出现问题,还是要在电脑有相应的硬件连接才出现选项?

网友A:
驱动没有正确安装,这种状况常见于Ghost系统或者反病毒程序开启安装程序。
Regards

网友B:
你之前安装过 该软件但没有完全卸载 建议重装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