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ID的细节

楼主(2010-08-17):
图中,圈内的 30.0 正确吗?
还是为0.3
manual output 应该为0-1.0之间吧?
请高手指点!

网友A:
不一定必须在0---1之间的数,可以直接和实际的物理量对应。

楼主:
楼上对此有误区,你说的是设定值。

楼主:
这里的输出时开关量,是占空比。
如果是模拟量应该是0.0-0.1,起码在200编程软件的帮助里是这麽讲的。
也许开关量输出不同,那在这里就是占空比为30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