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17):
现有一任务:要求用PLC加定位模块和触摸屏控制9个伺服轴定位(不需插补)。
现有两个想法1、FX1N+7个FX2N-1PG(1N还能控制两个轴);  2、FX2N+1个FX2N-20GM+7个FX2N-10GM
请教各位师傅两种方法是否都可行,哪种性价比更好些?

谢谢各位大师们!

网友A:
用第一种比较经济!

网友B:
可以选用OMROND的,有4个脉冲口
不断向前

楼主:
客户指定要用三菱的PLC。我个人也较偏向第一种方案,但是一下子带这么多轴的话,会不会有问题呢?因为1PG是接线端子的,线路上会不会有干拢?本来考虑用10PG的,但是主机的5V电源不够。要是用GM定位模块的话,价格高是其中一点,编程方面还不是太明白。不知道师傅能否给个例子,让本人学习一下?万分感谢!gwjztc@163.com

网友C:
觉得用运动控制卡很划算,一块4轴的卡才2千多块钱,你可以买12轴的,用PC机做上位,VB或者VC做界面,比触摸屏强多了。

网友D:
QPLC+QD74MH16完全OK,效果比QD75稍差但是比1PG强到姥姥家了。算下来并不贵。2N系列的模块是比较贵的。
还有Q+QD70P8+QD70P1也可。这个就是只比1PG强一点点了。200KHZ脉冲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支持!对每位师傅所说我都去查相关的资料,但是想问一下VB和VC是什么?一种软件?那现场操作人员如何更改定位位置数值呢?那不还需要计算机吗?还有6楼所说的QD74MH16,我到三菱公司的官网上也没找到,只有75和70的,是我查得不够仔细吗?

网友E:
Q系列PLC(Q173的可控制32轴)+QD75系列的应该可以。参数还可以在触摸屏上设定,很方便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感谢各位的支持!对每位师傅所说我都去查相关的资料,但是想问一下VB和VC是什么?一种软件?那现场操作人员如何更改定位位置数值呢?那不还需要计算机吗?还有6楼所说的QD74MH16,我到三菱公司的官网上也没找到,只有75和70的,是我查得不够仔细吗?

VB和VC都可以用来开发上位机程序,可以查看VB6.0 VB.net相关内容。VB地开发过程与触摸屏比较接近,但需要稍微身后一点的程序代码功底。开发的程序在PC上运行,建立与PLC的通讯后可以读取或写入PLC的相关数据。一般是在其中调用三菱的通讯空间,这样比较简便可靠。
QD74HM16确有其物,但是中国网站这边更新样本太慢了。在英文(编号:L(NA)0810E-E0902(MDOC))及最新日文样本上已经有了,国内部分代理商应该已经有货了。
三菱欧洲网站是在www.meas.cn主页的最下面四个图标中的第二个,而日本网站是第三个。这个两个网站访问可能不会快,但是一般还行,下载一些东西用迅雷的话(大部分下载要用户名和密码,注册需要看懂点日文的)速度还是比较可观的。

网友F:
还有一种方法,用三个FX1S   PLC+1PG就可完成。三个PLC用N:N通信就可以了。

网友G:
用Q系列的运动控制器吧,Q172,Q173都可以啊,这个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都是很不错的

网友H:
可以考虑用电压模拟量来控制伺服,PLC上扩展多通道电压模块,能达到9通道的就好了,也可以用永宏PLC,本身可以就可以控制4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