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17):
各位工友大家好!

小弟现在做一台设备,PLC 使用Q01CPU 控制日本IAI 机械手,

   IAI 控制器是CC-LINK 从站接收,PLC 是主站.

   请问哪位工友有相关CC-LINK 的例子给小弟发一个.

网友A:
我有哈。  我做过,可以到我QQ空间看。QQ:552171145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-1152-868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哈。  我做过,可以到我QQ空间看。QQ:552171145

原来是你啊。。哈哈哈哈。。。。

网友C:
q01.,汗,貌似只能用串口读写程序啊

网友D:
使用QJ61BT11N CC-link 模組

网友E:
这要看IAI 机械手的CC-LINK介绍
三菱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原来是你啊。。哈哈哈哈。。。。

OMG  原来也是你阿
guochunyi 大哥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-1152-8688

网友F:
直接用软件设置,也可以编程。
最好看下手册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哥了!!

网友G(2011-06-11):
机械手的说明书,关于CC-LINK的配置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机械手的说明书,关于CC-LINK的配置

学习一下啊
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