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17):
請教各位先進兩個問題:

在 ProFace 人機裡面..
(1).如何在畫面增加兩隱藏按鈕,這兩個隱藏按鈕必須同時按下,才可跳到另一畫面?
(2).如何設定一個按鈕,需長按 3 秒後,才會切換到另一個畫面?

感謝!

使用編輯軟體為 ProPB3 C-Package

网友A:
引用楼主jkms于2010-08-17 16:59发表的 [求助]請問同時按下兩鍵或按鍵長按3秒? :
請教各位先進兩個問題:

在 ProFace 人機裡面..
(1).如何在畫面增加兩隱藏按鈕,這兩個隱藏按鈕必須同時按下,才可跳到另一畫面?
(2).如何設定一個按鈕,需長按 3 秒後,才會切換到另一個畫面?

1,两个按钮叠加到一起是可以,若分开为,是不行的
2.延时在PLC程序中就可简单实现

楼主:
1,兩個按鈕疊加到一起是可以,若分開為,是不行的

請問該如何製作呢? 直接將兩個按鈕重疊在一起嗎?
是否有相關範例? 感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