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维纶屏数据值入,数值显示,设置为负数的时候为何显示为****号

楼主(2010-08-17):
我写了一个程序是用维纶屏(6070ih2)数据值入,数值显示,设置为负数的时候为何显示为****号,有自动的各位老师,求告知

网友A:
格式不对!

楼主:
格式应该不会错,大家帮忙看看

网友A:
由于它的格式决定的,16有符号格式决定的。
你仔细看下你输入时候的数值范围提示就明白为什么了,试着你理解有符号!
我帮你改了下,最下-40,最大99你可以看看!

楼主:
谢谢,我明白了,负数时,它的符号占一个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