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HOUR指令

楼主(2010-08-17):
描述:PLC在线监控画面1
描述:PLC在线监控画面2
描述:仿真软件监控画面1
描述:仿真软件监控画面2
程序编好后,连接到PLC监控到的与不连接PLC而用仿真软件监控到的竟然不一样?当改变K的值时,Y20的状态也不一样。用的是FX1N系列的PLC.虚心请教各位前辈给小弟指点指点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仿真监控X000点没有置位?

楼主:
仿真监控时,X0置位与否Y20的状态没有改变。我把X0的常开换成常闭,仿真监控的结果还是一样。PLC在线监控时,当改变K的值时,Y20的状态也不一样。当K的值为1-19时Y20均为ON,当K的值大于19时均为0FF,且一直没有计时,当前值一直保持在19。 求高人指点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