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plc输入点会坏

楼主(2010-08-17):
我们厂有几个0N的plc用了有10年了,有几个输入点与com短接plc没反应。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输入点反应慢,也许是几秒钟,也许是几十秒钟,plc的输入指示灯才亮。请问各位大侠,是我的plc太老了吗?
我还有一个1N的plc,当我接限位开关的时候,有电人现象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??

网友A:
FX0N PLC 已经坏了
接限位开关的时候,有电人现象?肯定有漏电

网友B:
1.輸入電壓是否穩定.
2.plc是否在,有水氣,油氣,腐蝕性氣體下工作.

网友C:
漏電用電表量看看囉~~~

网友D:
可能是程序控制了

网友E:
机器用得太久会有一些元器件老化 加之漏电是因为压敏电阻老化所致

网友F:
0N的plc是很老了
三菱

网友G:
0N的plc是很老了

网友H(2010-11-28):
s7-200-plc学习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