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17):
前两天厂里一个脱蜡炉要增加一个手动进气报警,结果我把主线空气开关断开,控制线是从主电并过去的,没测电压就开始了。我用的是电笔接线,一看结果电笔的氖泡亮了。。。用万用表一测。。。220v.      测空气开关出线却没电。。。。用螺丝刀头轻轻摩擦又无火花,判断是零线回电?不知是否正确。。。。。本人新手望您不惜赐教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零线接触不好

网友B:
零线断了

网友C:
控制柜有补偿电容吗?

网友D:
这个问题就是看来是从事电气人员的通病了,控制回路必须使用隔离变压器!这样可以排除一些没有必要的问题!建议在此推广一下!
你的问题是零线不良造成的。

网友E:
有可能是中性点漂移

网友F:
陵線並未接地

网友G:
可能是感应的虚电压

网友H:
有可能零线断了,或是有电容器

楼主:
应该是主电箱负载太大了,今天去主电箱看了。。。。没隔离变压器,是一个无熔丝开关出来的电。电的确是虚电。。。多谢各位支持,谢谢指教

网友I:
虚惊一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