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18):
我们公司有一批设备用的是FX1S-14MT-001的PLC,
当时的设计工程师把输入端的COM和输出端的COM连到一起了。
现在,该批该批设备PLC的COM端的电子元件经常烧毁。
问一下,与输入端的COM和输出的COM的连到一块有关系吗?

网友A:
COM和COM本来在内部就已经是联通的。
没有连通的就用COM0、COM1、COM2等来表示了。

网友B:
1S的好像很老了。

网友C:
“输入端的COM和输出端的COM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如果输出端没有其他电源引入,这种行为没有后果。

网友D:
PLC投入运行时正常就不会烧COM端,是不是楼主过负荷工作,还是局部短路造成有时会烧COM。
设计那时没有问题就证明到OK,但是现在用一段时间后才会有这个问题就不会是设计问题了。
本人都连接过输入和输出端的COM端,反正就是没有什么问题

楼主:
是输入端的COM和输出端的COM0、COM1、COM2连在一起,
输出端有DC24V电源引入.

网友E:
如果接法正确  电源正确 负载不过负荷 所有的COM端接在一起也不会经常电子元件损坏

在东莞市

网友F:
公共端不會有問題的.其它線路有短路吧..

网友G:
当有三线感应器接入时,输入COM需要接外部24V电源的负端,
输出COM0,COM1等也要接外部24V电源的负端,
理论上它们都要短接在一起,这是没有问题的,但实际中因接法的问题,负荷可能过于集中某一点,
而超过了它的正常范围,时间长了,会对这些端子有影响。

网友H:
FX1S-14MT为14点晶体管输出,内部晶体管为NPN型,如Y0其发射极对应COM0接线端,集电极对应Y0接线端,基极对应内部
光电耦合器驱动。外部接线为COM0接DC电源负极,Y0串负载(注意负载是串联在回路上)接DC电源正极。
楼主说的电路设计是正确的,会烧负载就要看电路接的是什么负载了,怎么接的,楼主请说清楚。
以上发表仅供讨论

楼主:
http://
引用 网友G:
当有三线感应器接入时,输入COM需要接外部24V电源的负端,
输出COM0,COM1等也要接外部24V电源的负端,
理论上它们都要短接在一起,这是没有问题的,但实际中因接法的问题,负荷可能过于集中某一点,
而超过了它的正常范围,时间长了,会对这些端子有影响。

我认为8楼的说的很有道理,负荷可能过于集中某一点。我公司的PLC是只烧毁输入端的COM端的电子元件,
输入端有六个输入按钮开关和编码器A、B相输入;输出端有五个中间继电器,最多同时有三个继电器工作。

网友I:
输入只有一个COM端,输入电流流过,总电流越大,越易损坏,

网友J:
正常工作了再出问题,应该是外部问题.

网友K(2010-09-22):
个人观点: 一般来说,输入有2种接法,共24V 或者共0V。而输出的一般都是共0V,全部输出端口可以端接0V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