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VI问题求救

楼主(2010-08-18):
请教各位大虾
DDRVI在加速启动的过程中,如果要输出的脉数目还不够加速用,是一直加速,还是脉数目分两半,一半加速另一半减速呢?

网友A:
原本伺服馬達運動曲線,由梯形波變成三角波

网友B:
这个问题啊 我还没有试过啊 你试试 嘿嘿

楼主:
不知道怎么试验出来
二楼的意思是有减速过程了?

网友C:
后者应该是对的

网友D:
PLC已默认的脉冲数进行加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