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18):
最近工厂有台设备要改造,原先的电路是继电器逻辑线路,想改成PLC加人机界面控制,原先设备的一台油泵,是一个启动按钮加一个停止按钮控制的,这个功能想保留,另外想在触摸屏中用一个按钮来控制泵的启动和停止。
请教各位,如何实现呢?
[fly]忽悠,接着忽悠……[/fly]

网友A:
引用楼主huyou于2010-08-18 21:40发表的 这个电路怎么编程? :
最近工厂有台设备要改造,原先的电路是继电器逻辑线路,想改成PLC加人机界面控制,原先设备的一台油泵,是一个启动按钮加一个停止按钮控制的,这个功能想保留,另外想在触摸屏中用一个按钮来控制泵的启动和停止。
请教各位,如何实现呢?

找本书,自己研究一下,这个应该不难。

网友B:
外部按钮用PLC的输入点控制,触摸屏上按钮用中间变量(如M)来与外部输入点联合组成控制油泵马达PLC程序。

Email:   hfzwz@qq.com

网友C:
ld  m0.0           //M0.0是触摸屏启动按钮
set  q0.0          //Q0.0是输出继电器

ld  m0.1          //M0.1是触摸屏的停止按钮
o   i0.0             //电机保护输入端
rst  q0.0          //
以上是用西门子编程的一种简单方法。

楼主:
描述:效果
单独地对PLC或者触摸屏进行编程,那确实只需要找本书,人人都会。
但是经验和熟练的技巧并不是书本能教会你的,每个人的悟性不同,编出来的程序也五花八门,能做到“简洁”,不简单!
这个电路怎么编程才够“简洁”,你真的懂了吗?
[fly]忽悠,接着忽悠……[/fly]

网友D(2010-09-19):
怎么画了一个日本太阳旗,太高水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