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师傅们,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吗

楼主(2010-08-18):
大师傅没请问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吗,比如说在触摸屏上随时设定变频器的频率,启动停止等。

网友A:
好像是不可以的

网友B:
触摸屏要通过PLC才能控制变频器

网友C:
可以,网站上有例子,直接通讯控制

网友D:
可以,用宏指令编写通信则可.

网友E:
可以啦触摸屏.可以用通訊方式.也可以有in.out.與類比輸出卡

网友F:
如果可以通讯的话理论应该可以

网友G:
可以,前提是你的变频器支持通讯的方式。

网友H:
只要是一家和产品 很容易就连上的 前提是带上合适的通讯接口
比如三菱的 富士的 都可以

网友I:
可以,用通讯就行。

网友J:
刚做了个威纶屏和台达变频器的通讯,还可以。
有很多方式做的。

网友K:
理论上可以,但须单独开发驱动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