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比较指令的请教,感谢帮忙了。

楼主(2010-08-19):
设定X0为伺服脉冲的输入,每转一圈输出1000个脉冲信号,用C0进行计数。
先将标准的脉冲计数用DMOV移送到D1,运行中时将脉冲计数用DMOV移送到D3,然后将D3和D1进行比较,数值相等的时候,伺服马达停止。
请教:
是用CMP就可以了还是要用DCMP呢?
这样的控制思路可有问题?
非常感谢!

楼主:
那就是要用DCMP了。
D<=>是否是设置动作的方式?
假如写成:[DCMP D1 D3 M0]时,是否还是只占用M0、M1、M2?
D1=D3时M1动作。
感谢!
几朵白云月渐盈

网友A:
本人叫站同2楼的用dcmp

网友B:
怎么楼主的脉冲计数就用普通计数器就能行吗?

网友C:
脉冲计数就用普通计数器就能行吗

楼主:
额,实际用的是C235,谢谢。

网友D:
私服电机是这样控制的么·不是给他多少脉冲就走多少么?怎么还要比较

网友E:
[DCMP D1 D3 M0]时,必须是占用M0、M1、M2
D1=D3时M1动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