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时无法安装SQL2005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0-08-19):
我之前是安装了WINCC FLEXIBLE 2008 。由于要安装WinCC 6.2需要卸载SQL 2005 ,卸载后WinCC 6.2安装成功。然后再用光盘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的SQL 2005时就安装不上了。现在我将WINCC FLEXIBLE 2008和WinCC 6.2以及WinCC 6.2的SQL 2005都卸载了,可是在重新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时还是无法安装SQL 2005 !!!
我该怎么处理?????
请各位高手指点!!!!

网友A:
建议你格了重装,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,不知道怎么回事,可能是由于SQL的原因,简单的话就格吧

网友B(2010-11-09):
看一下你的系统是不是XP SP3版,建议使用SP2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