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19):
描述:截图1
描述:截图2
描述:截图3
希望能逐步的解释, 这段程序很是不明白,谢谢
描述:程序
附件: 1.rar (10 K) 下载次数:23

网友A:
对照指令手册,先把单独的指令搞清楚;再结合模块手册、你的控制要求,全面理解程序。

楼主:
3个图连起来,就是这个程序。希望高手来帮忙解答下, 最关键的是第一幅图,后面的还基本看懂。
第一幅图能逐步解释下吗?

楼主:
后面2个图看单个指令还能理解,第一个我理解不了,帮忙解释下呀。

网友B:
我也看不懂!哪位高手指教啊

楼主:
高手帮忙看下呀,

网友A:
TO指令是从PLC对特殊单元的缓冲存储器写入数据的命令。
TO + BFM#传送源 + 传送地点 + 传送点数。
另外,K2M200 = 将数据写入M208、M207、M206、M205、M204、M203、M202、M201、M200

见三菱编程手册271页。

网友C:
一起学习一下

网友D:
一定要结合PLC的硬件模块类型以及地址分配来阅读程序,否则是看不懂的

网友E:
呵!应该附带的模拟量会有说明书的,你可以看一下,第一个图的意思就是,把一个人16位的寄存器地址拆分成由位组成的字,然后分别把这些位传到特殊缓冲器里面,上面的意思是是先写低八位,然后保持低调八位,再写高四位,最后是通道转换。如果你能看懂下面的程序的话,应该也就可以看懂上面的程序序呀!这个很简单的呀!你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加入我的PLC群,我可以解答大部份的问题,我手上也有很多软件和资料,我的群号是117032292

网友F:
我建议你看一下模拟量手册就不OK了 很容易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