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编程线怎样制作

楼主(2010-08-19):
请大侠们教教我怎样制作三菱PLC的编程线啊?

网友A:
请使用论坛搜索!

楼主:
谢谢1楼的热心帮助,我知道怎样做了,但是我没有PLC端RS422的插头,应该去哪里找啊,请大侠们指教

网友B:
PLC上的头子很难买的。。。淘宝上直接买一根现成的,才几十块钱。。。

网友C:
圆型8针吗?电脑城或电子商场有吧 我在长沙的电脑城买过两边都是这样的

网友D:
很多论坛上都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