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大虾,这段程序怎么理解?

楼主(2010-08-19):
请教一下,程序中的MOV语句怎么理解?最后ASCI语句又怎么理解呢?

网友A:
买本编程手册看呀!!

网友B:
mov d260 k4m280就是把D260内的数据转移到M280-M295中,K4M280表示4X4=16即M280-M295
ASCI D217 D296 K4就是把D217的数据转换为ASCII向D296的高八位和低八位传送
具体还是查看一下手册吧有详细的解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