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OMRON NS8人机连线问题

楼主(2010-08-19):
各位高手指教下,我有一个案子是以前别人做的,现在我接手,但是HMI连不上电脑,人机是NS8的,我所用的是CX-ONE中的NS软件,版本是2.1的。以前不知到用的什么版本。通信线是用USB的,不知到我软件版本低了还是通信设定有错呀,通信设定有几个选项,我都试过连不行,请问下正确的连线设定或解决方法。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A(2010-12-17):
我也想知道啊。。

网友B:
用RS232连好了,我也有个USB连不上,用RS232连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