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19):
哪位大虾知道怎么安装的 ?  谢谢  ·   我用的WIN7   安装老是出错·   `
请高手指点· · ·

网友A:
截图上来看看

网友B:
什么错误提示?我碰到由于我的安装目录设置太长,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提示,"InstallDriver Module 已停止工作.
1628:完成基于脚本的安装失败."然后退出安装的情况.

网友C:
XP SP3系统,直接下一步。。。。顺利成功。。。

网友D:
我的是win7旗舰版的系统。我说说我安装的经验,先在论坛里下载cx-one的压缩文件,下好后解压,会提示需要进行光盘刻录,然后将一张空白光盘插入光驱进行刻录,刻录好后再次装入光盘,由光盘安装,按照提示进行安装就行了。

楼主:
错误    不明白怎么装· ·

网友E:
我也是WIN7,但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。很顺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