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些GX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9):
我想用三菱PLC编一个SCF图,可是在输出的时候想用个MC主控指令,但是,提示,指令输入形式有误,动作输出不能使用的指令,我想请教一下,是不是在SCF图的时候,不能用主控指令呢?还是我输入的有误,我是这样输的,ld x0 mc n0 m100,我刚接触这些,请教一下前辈,谢了

网友A:
MC和MCR要成对使用否则就会出现错误

网友B:
是的!这些东西说明书上都有说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