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关于GT-Simulator 仿真 V6.4软件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9):
GT-Simulator 仿真 V6.4的仿真软件安装后,按钮功能和PLC联机后都可以使用,但数据功能能在仿真软件上可以更改,却改不了PLC内的数据(比如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等数据),希望有高手指点下.

网友A:
却改不了PLC内的数据(),
只能复位啊RST 比如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等数据(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和掉电保持性的)
good luck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