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速度变慢了

楼主(2010-08-19):
我公司的一台污水泵15KW,3相380V.,以前线圈烧了,找外面维修过.刚开始用的好好的,最近发现也抽水,但没劲,扬程明显减低不少,转速不够,检查线圈,阻值平衡,和同正使用的一样的泵阻值一样,,不接地,电源也正常,叶轮手动转动灵活,绝对是正转,.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了?

网友A:
给你少绕几圈,你也量不出来啊,还有就是那修电机的是不是把你的极数给搞错了

楼主:
送过来我们员工试了的,没问题.

网友B:
肯定是被东西堵住了页轮或管道

网友C:
完全空载试一下?发热不?拆开看看了?可能轴断了也不一定呢

网友D:
考虑匝间短路和你的电源线,检测每相的电流看看就知道了.

网友E:
铜线质量不好,少几圈电阻也一样大。

网友F:
三楼正解

网友G:
给你用的是铜包铝的线。

楼主:
,泵都提上来了,叶轮底座都拆了,通电后,明显转速不够,没劲.摇表摇过,项间测过都没问题的.

网友F:
如果电流不大,电压又正常,那故障只有是楼主明白了

网友H:
单相可能是电容,

网友H:
三相的,测量三相绕组是否平衡

网友I:
检查主电路看电压是否够?估计是断路器或接触器接触不良造成电压不够!!!

网友J:
不是电机速度慢了,是电机方向反了.

网友K:
电机的功率不够吧

网友L:
考虑匝间短路和你的电源线,检测每相的电流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M:
检查检查管道

网友N:
负载重或导线接触不良。
xuehi

网友O:
有可能是电机转子断条了

楼主:
估计应该是9楼说的问题 ,明天把电机拆了看看,

网友P:
叶轮所在的压水室漏水也会造成抽水没劲,扬程减低。

网友Q:
缘分呀!我最近也碰到这这百年不遇的故障,最后的查出结果是转子问题

楼主:
23楼说说是什么问题 ,转子怎么了 .我们的水泵还没过保修期 ,明天维修的人要过来查.到时如果知道了什么问题,在到站台上给大家说说 .

网友R:
转子锡条断了,转子和轴打滑

网友S:
电机修的有毛病 我以前也有台水泵 5.5的 烧了拿去修 拿来安上轻载可以转动 重载电机发热 用不了一分钟就报废了 查了许多原因 没找出毛病 最后发现那修电机的是个奸商 偷工减料

网友T:
最大的可能是你遇到奸商了,我们以前就碰到过。线圈的匝数、线径、甚至是像前面的仁兄说的给你用了铜包铝的线。

网友U:
丹佛斯FC300变频器故障代码W34怎么解决

网友V:
也许是哪块接地了,

网友W:
线材质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