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怎么画限制开机次数的梯形图?用D来写!

楼主(2010-08-19):
如题!本人初学,请大家指点!谢谢!不用掉电C!

楼主:
是plc通电一次算一次!

网友A:
用停電保持型
開機觸發內部relay(上微分)

网友B:
使用上电一微分计数。掉电保持D加一。次数到,有一M是不运行的,你SET就行了。
索取资料请到http://shop108354823.taobao.com并留下QQ邮箱。谢谢!

网友C:
用初始脉冲计数,在用静止所有输出,不用在讲了吧。

网友D(2011-01-09):
ld m8002.out c150 k10.ld c150.set m8034
.开机十次.停止输出

网友E:
如下,不知是否是你所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