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呀,问一事

楼主(2010-08-19):
我自已装了一个电脑系统,装好了以后再装上CAD,我打开CAD画了一个正方形结果成了一个长方形,我的电脑是宽屏的16:9,有懂的能说一下这是什以原因?能在设置里调正吗?在此小弟先谢谢了

网友A:
这么怪啊

网友B:
呵呵你想要长方形那你就画一个正方形嘛!

网友C:
楼上的,相反的,你是不是想要正方形就画个长方形呀!

网友D:
呵呵,可能是窗口显示比例的问题吧,我没碰到过,16:9的画面播电影的人都是胖的。

网友E:
点“矩形工具”,点击第一个顶点位置,然后用输入“@边长值,边长值”,试一下看

网友F:
你是不是用了三维啊立体作图

网友G:
16:9是宽屏的,
这你正方不显示是正方形的,那是你电脑里少驱动程序。
你用【驱动人生】,更新一下吧。

网友H:
你把显示屏的分辨率庙宇设定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I:
显卡的驱动有问题。

网友J:
我觉得是 你用的画立体图的界面

楼主:
谢谢各位,其实这是电脑的事,已经搞明白了,也不是分辨率的事,呵呵

网友K:
不可能呀~我的也是宽屏呀~正方形还正方形呀~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不可能呀~我的也是宽屏呀~正方形还正方形呀~
那你画圆是圆的吗?我画的圆成了椭圆

网友L:
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

网友M:
还是第一次听过呢,看看你的设置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