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
请各位兄弟帮忙,欧姆龙CPM2A

楼主(2010-08-20):
我有两台设备用的欧姆龙CPM2A,有一台PLC遇水坏掉,又买了一台PLC,把好的那台程序拷贝下载过来,结果高速脉冲不计数,把那个老的拆下来换上就是好的,触摸屏好像也没有其他要设置的参数,脉冲输入0CH 00 也是看到在闪的。
请各位兄弟跟我说说是怎么一回事,我应该从哪里着手去搞,我以前都用三菱,对欧姆龙不是太了解,不胜感激!!!另外CPM2AH和CPM2A对这个有影响吗?

网友A:
你把以前那个的DM区也下来后传到新的里面去。或者高速计数器类型是什么样的把他写入DM6640---D6644

网友B:
把老的内存下载保存,重新下载到新机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