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developer出现不能编辑怎么办

楼主(2010-08-20):
大家好!想请教一个问题,我使用GX developer时,方框图标有时会变成紫色,便不能正常编辑了,要是图标显示深兰色的图框才能编辑,请问那位大侠知道原因给予指点,谢谢!本人QQ343577025。

网友A:
如果您没有更改过默认的显示色的话,紫色的为插入模式,您更改您键盘的Insert键就可以在插入模式与改写模式中切换。
Regards

网友B:
选取软件菜单中的读模式或者写入模式,试试吧。

网友C:
把PLC设置成写入模式就可以编辑了

网友D:
重装在试试 我遇到过的

楼主:
谢谢1楼楼主,再按一下insert键就恢复正常了,久久困扰的问题找到原因了。忠心感谢1楼和其它几位同仁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