绝对值编码器使用

楼主(2010-08-20):
我现在想在一行程比较长的悬挂上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进行位置检测,总长大约有100多米,可是编码器转一圈就是0-1024,第二圈也是0-1024,不能自己累加,请教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,或是有更好的编码器。谢谢!

网友A:
增量型编码器.

网友B:
用绝对编码器应该不行的,因为你的线大长了,建议用普通的增量,然后外加一个光纤作断电后的参考点来使用。

网友C:
绝对值多圈编码器

网友D:
如何定位才精确一点?好像每次都有点不一样的?
树欲静而风不止息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绝对值多圈编码器
此帖正解。

网友F:
知道了,第一次听道还有绝对值多圈编码器,学到了

网友G(2010-09-23):
绝对值编码器用在这么长的线上?

QQ:1792595232